有没有那位用过小电流测量的max9934芯片?

楼主(2012-03-23):
现在用起来感觉不符合它的datasheet,必须输入压差要大到一定的毫伏值,输出才接近理论值。要小了,输出根本不符合预期。

网友A:
可以使用线性拟合来弥补误差的!

楼主(2012-05-18):
现在还不到线性拟合的程度。现在是测量结果与datasheet描述差距比较大。例如,输入的Rs+和Rs-的差分电压如果是3mv,输出达到了预期理论值的1.5倍。如果输入差分电压增大到一定程度,输出就接近理论值了。这是和datasheet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