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春兰空调遥控器解码值与功能对应!

楼主(2012-03-23):
求助版主,春兰空调遥控器解码值我已经解出来了,就是不知道每个码对应功能是什么功能,在网上找了好几天没有结果,接收码已经解出,,解出码是,88-27-01-1B-22-09-00-00-0C请求版主谢谢!

网友A(2012-07-09):
您好,我今天也对chunlan空调的遥控器进行了解码,前两位也是88,按逻辑位的长度来看是NEC协议,但是他和NEC协议有区别,第二个字节不是前一个字节的反码,不解。

网友A:
我解出来的开关键是88-18-09-35-32-06-00-00-0c

网友B(2013-04-23):
都是每个厂家自己定义的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