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时序报告合格吗

楼主(2012-03-23):
我的激励频率为100MHZ,时序报告如下图所示。在时序分析时通过看哪些参数来判断设计的正确呢?

楼主:
我用的综合工具是QUARTUS。。。经典时序分析。。。
另外,我未对时序约束,这有影响吗

楼主:
我用TimeQuest进行时序分析,SLACK为赋值。这样是不是不正确啊,怎么改进呢?

网友A:
Setup有时序不满足的路径,先解决那个吧
时序报告最好先看Summary

网友B:
你不约束时钟的话
默认是按1G的频率来分析的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楼主:
Setup有时序不满足的路径,先解决那个吧
时序报告最好先看Summary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已经解决上诉问题,现在就只剩Unconstrained Paths红着,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楼主:
你不约束时钟的话
默认是按1G的频率来分析的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默认是1000M的,现在我写了一个SDC文件,约束为100M,结果如下图,那么这个又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7# aikimi7 我知道这是对IO的约束。。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是说你IO脚的TSU和TCO没约束
其实如果你高速并行口的时钟线和数据线都等长,
外部器件的频率不是很高的话不约也没关系的

网友C:
路过
像各位大侠学习          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