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485电路问题

楼主(2012-03-23):
我发送数据没问题, 但是MCU接受不到数据。

请问下 这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在不清楚到底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时
可以先排除硬件问题
你可以用PC 串口助手,来试试,发送接收数据是否可以。

网友B:
用示波器调试看下

网友C:
只要你是按手册上接法接的应该没问题,你用串口调试助手看看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下午使用示波器抓数据,  发现是我电脑串口的输出(TX)出现问题 。  换电脑后已经解决!!!
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