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DRC错误求助

楼主(2012-03-23):
请问下Room Definition Between Component on TopLayer And Rule on TopLayer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修改?

在网上搜了半天都没搜到,谢谢各位啦~~~

网友A:
顶层器件定义的room区域和顶层规则有冲突。
楼主什么软件?
可以打开看看定义的ro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请问下如何查看?第一次画PCB...

网友B:
DESIGN------RULERS-------打开后找到

网友C(2013-11-06):
引用 网友B:
DESIGN------RULERS-------打开后找到

请教一下。这个ROOM有什么用,我们画板都会删掉它,为什么还要自动生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ROOM有什么用,我们画板都会删掉它,为什么还要自动生成

放元件到图纸用room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放元件到图纸用room很方便

不是很明白,能详细点吗?

网友D:
把ROOM盒调整到图纸的合适大小位置,选择好像是“工具”菜单里的“放置元件”里面的在ROOM里排列,这样从原理图更新的元件就都排列到图纸上了,比一个个拖要方便很多。

网友E(2014-11-13):
就是不想删掉,也没检查不出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E:
很奇怪,规则里优先权最高的room就肯定会报错。你把哪个room调到最高优先权再DRC肯定就是这个room报错。

网友E:
这个问题超奇怪,如果是原理图导入的两个room DRC是没问题的。删掉这两个room然后手动加回去再DRC就会报错,所报的错就是优先权最高的那个room.求高手解答。就是不想删除room,移动模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