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测量4节1.5v干电池串联时的电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23):
电量与电压有关吧.....应该有个对应曲线

以前看到过一个手持电风扇,是用锂电供电的,4.5V,要求3.5V时候欠压报警.用3.3V的MCU,LDO稳压到3.3V后用AD检测电池电压1/2电池电压,电路图自己设计,由于关乎到客户的知识产权,不方便贴图.

网友B:
简单点
串联后分压送AD
精确点 每颗电池 分压送AD,
软件自己计算判断。
看所用电池放电曲线,根据电压估算大概的电量。然后设置个电压值报警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LDO稳压到3.3V只 是给MCU供电,是吗?
然后用MCU的AD检测二分之一的电源电压,是不是最好用1%的高精度电阻?
感谢!

网友B:
LDO 要用低压差的 要榨干每颗电池,要用到0.8V-0.9V 不过也要看你负载大小的。
采样分压电阻要用1%的精度

网友C:
用单片机做?用S-8261更简单,配合MOSFET就可以了,那个是电池保护IC。

网友D:
电量是一个积分的计算。

等于电流*电压的积分。

网友E:
说几点:
1.锂电池是接近矩形的放电曲线,所以检测电压可以粗略判断电量,干电池不是。
2.因为各种类型各种品牌干电池容量不同,所以用放了多少电来检测没有意义。
3.干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就是楼主“电量”的科学提法),与放电电流的大小和方法(放电时间,间歇时间)有关。
4.大电流放电的情况(100mA左右)可以把放电终止电压选在0.9-1V,小电流放电的情况(1mA)可以选1.1-1.2V【注意,该值仅供参考】
5.模拟自己的放电条件选择比较标准的电池(比如南孚碱性电池)进行放电曲线测试是最好的评估方法。

网友F:
电量是指电池上的单位:(毫)安时 吗。一般干电池是不标的。
如果是这样,电量就应该=电流对时间的积分。
一般检测电池有没有电,都是检测电压值。
像低电压报警,用个比较器就可以了。印象中单片机有专门引脚具有模拟比较器功能。当然用AD可以更加精确地显示剩余电量。

网友G:
测内阻比测电压准一点。

网友H:
LZ的放电稳定的话好办,像一些电池供电的音频产品,在大音量时电流波动很大,压降也不稳定.

网友I:
可以参考数字万用表里面的电池欠压报警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有参考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