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这个芯片用一段时间就会死掉,是芯片问题还是?

楼主(2012-03-23):
现象:接入局域网,之用一台电脑ping,那么可以用很久都不死掉。如果是多台电脑同时ping,很快(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不等),就死掉了。

就算不刻意ping,把它连到一个电脑比较多的局域网里面,不给它主动发任何信息,同样会死。

死掉时的现象:
1,网口指示灯仍然在正常的指示,有数据时仍会闪。
2,中断脚没有中断产生,即时强制短接产生中断,单片机去取数据仍取不到数据。

打过官方技术支持电话,给了个什么参数调整(就是把一些电容、电阻的值换一换,仍解决不了问题)

请问是不是这个芯片本身有问题呢?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电路是否有问题,对照官方手册看看
另外,确定是28j60死掉吗??而不是你的cpu、
要不先贴图来看看

楼主:
CPU没有死掉,因为还有别的任务再处理。电路是反复和官方的对照过的。
刚刚又打他们电话,官方说要注意处理芯片的错误寄存器,正在研究中。

这个问题在网上搜,好像不少人遇到。

网友B:
大把人用的芯片,所以就不要去怀疑芯片有啥子问题了。

还是看看自己的应用设计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C:
应该是你软件上的问题。

网友D(2015-10-30):
coolie2009, 你好.我也是有这样的情况.能支持一下吗?我朋友说"在驱动里检测状态寄存器,发现错误就重启ENC28J60"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OK话,加一下QQ524047523

网友E: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用过这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