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yclone2中的PLL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3-23):
配置锁相环后 没有时钟输出呢?仿真有,但是实际没有输出,编译也没有PLL的相关警告
以将setting中的timing Requirements&Option-->More Timing Setting-->setting-->Enable Clock Latency中的0ff改成On

网友A:
应该是引脚的布局有问题吧,可以检查一下链接是否正确!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后来就不用pll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PLL的GND脚断了  飞线连好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