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俺解释一下 这个电路啊

楼主(2012-03-23):
(图片)

楼主:
第一次发帖 不知道怎么传图   不好意思啊 我想问一下  他这个电机是怎么转动的啊  照理说第一个三极管饱和导通   所以第二个三极管的积极应该电压是0V左右   不足以导通   当话筒有声音传过来的时候  经过第一级放大  然后是第二个三极管导通  最终是电机转动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求解释啊??

网友A:
放大声音,驱动马达

网友B:
一个简单的声控马达驱动,带延时关闭的。可能是用在声控玩具上。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啊   第一次发帖 看有人理不  哈哈

楼主:
5# NE5532 想问问前辈  延时关闭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看出来啊

网友C:
这是个声控电路。音频信号通过100nF电容和第一个BJT的be结使其be间反向自偏则此管关闭(无信号时导通)。然后开启后面的两个BJT,致使电机转动。

楼主:
8# HWM 我怎么不明白  您所说的当有声音的时候第一个三极管关闭那  求解释啊     为什么啊 ?

网友B:
你先从话筒产生信号这个地方开始分析,然后我们来看下楼主哪个位置分析不走了哈。

楼主:
10# NE5532 首先没有语音信号的时候  第一个三极管导通  而第二个与第三个三极管均截止  当有语音信号的时候  HWM老师说是让第一个三极管截止  然后后两个三极管导通  所以电机转动  为什么第一个三极管会截止那   是通过耦合电容将三极管的饿基极拉低了嘛  求老师们给我讲解一下啊    不是很懂啊

网友D:
楼主用瞬时极性法分析。
VB1升,VC1降,VC2升,由于10N的正反馈电容的作用,使IB1进一步增加,
使Q1饱和导致Q2截止,Q3也截止
VB1降时,分析相反

楼主:
8# HWM 我问了一些人  他们怎么都说第一个管没有截止啊

网友E:
首先没有语音信号的时候  第一个三极管导通(10K和820K电阻提供基极电流形成直流通路),当有信号时且信号正半周时第一个三极管继续导通,当有信号时且信号负半周时第一个三极管将会截止,10n的电容应该是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