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PID控制的外围电路怎么做??

楼主(2012-03-23):
大二学生,参加学校的科研训练计划。
输入压力信号和速度信号,进行PID控制
但是指导老师太打酱油了,我没有硬件设计的基础,但是考虑到PID用的比较多,哪里能找到类似的电路设计?先把PCB板做了再慢慢实验摸索

网友A:
硬件不会就用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校要求做出来实物···

网友B:
硬件上就是输入通道ADC 输出通道DAC
PID算法是以增量式PID算法在单片机里实现做到的

当然 也有纯硬件的PID

网友C:
看看老T叔的资料吧

网友D:
实物电路要结合你的控制负载的啊,你控制负载的驱动电路啊。

网友E:
PID用途很广!LZ珍惜这次机会,认真对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