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

楼主(2012-03-23):
大神门,不晓得有做过SPI通信的没。请问SPI是不是只要把数据写到SPDAT里面,拉低片选,就会自动产生8个SCLK信号啊?我看芯片资料是这么说的啊,怎么我用示波器看,就是没有SCLK信号呢
uchar SPI_sentdata(uchar sdata)
{
  CS=0;
SPDAT=sdata;
while(!(SPSTAT&SPIF));
SPSTAT=SPIF|WCOL;

  CS=1;

return SPDAT;
}这是发送程序

网友A:
SPI 在作为主器件时产生clk信号
你用的是什么模式,是从模式吧。说的太不清楚了,你再看看手册

网友B:
硬件SPI驱动器,在发送的时候,启动后会自动送出CLK

网友C:
主模式的话,先拉低片选,再发数据

网友D:
老大,拜托说明是单片机的硬SPI端口做,数据寄存器填充就会触发发送的,做主机的时候CS一般要自己拉,看你单片机的数据手册来确认。

网友E:
初始化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