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做了个电源,启动的时候出现过冲

楼主(2012-03-23):
(无正文)

网友A:
看着好复杂。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个稳压电源  启动的时候出现过冲 建议在输出的VOUT+与VOUT-之间加一个合适的电解电容

网友C:
启动时的电流过冲就要限制启动电流,简单的做法就是串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判断是电流过冲?我想了下有可能是电流,我想限制下启动电流可以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怎么判断是电流过冲?我想了下有可能是电流,我想限制下启动电流可以不?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了,你可以在输入端串个电阻,如果可以串共模电感的话,那当然也很好啊。

网友D:
R34减小或干脆去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效果。

楼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刚开始,我把图中的R34和C13都断开出现了,输出有振荡如下图1,后来我加输出电容,振荡消失(如下图2),或者不加输出电容,加上R34和C13振荡也消失。我又把R34慢慢增大,发现可是出现振荡,这是不是不是说明PI环中的比例部分越大越容易出现振荡?然后我有发现了启动的时候过冲,不知道要怎么办?

网友E:
开机出现过冲,是由于你的这种电路控制形式造成的。

控制电路在进入稳定状态之前,调整管失去控制,输出的一个脉冲电流。

电压调整运放应该用输出式,而不是吸入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人,我还不知道运放有啥输出式和吸入式。
我搜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指点下啥是输出式,啥是吸入式。

楼主:
大师们,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