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采样后通过DMA方式获取发生错位

楼主(2012-03-23):
我的系统在运行时,有时会遇到ADC采样通过DMA方式获取发送错位
比如说现在定义了几个AD口,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2,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8,2,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9,3,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在DMA配置里设置了ADC采样的传送数组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在AD采样的时候,程序本来要采样的是ADC_Channel_8通道的AD值是传送到ADC_ConvertedValue[1];
但结果却在ADC_ConvertedValue[2]中,其他的AD采样通过DMA传到该数组的值都依次往后推。

请问哪位大侠有遇到此种现象

网友A:
这个问题老早就有了。不止一个人遇到过,基本无法根除。是DMA的原因造成的,通道少于5时建议改成注入方式。多于4时,转换完四个,改通道,再转换四个

楼主:
我的系统用的AD通道至少有8个,用的是规则方式,扫描模式的,基本没出现过错位的,最近发现在关闭ADC时钟,关闭ADON,然后重新打开时钟,初始化ADC和DMA后,有些平台会出现错位现象。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没有办法, 曾经发帖说过这个问题, 怀疑是硬件缺陷.
然而反映给 ST, 人家要确切的发生错误的源代码, 可惜这个缺陷不总是出现的.
我试着获得出现问题的代码, 没有成功.
呵呵, 象楼上的那样, 绕者走吧.

楼主:
查了一下,归纳了一些人的方法:
1,对ADC初始化时,先复位一下ADC1设备ADC_DeInit(ADC1);
2.在ADC初始化后,开始软件转换ADC_SoftwareStartConvCmd()后才执行DMA_Cmd(DMA_Channel1,ENABLE);
3.在系统进入休眠模式,停止ADC时,执行ADC1_CR2&=0XFFFFFEFC
暂时这样只有这些,不知道还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强干扰下几率很高!加个4000V脉冲群,一会儿就出现一次。

ADC_DeInit(ADC1);
ADC_DeInit(ADC2);

我的ADC初始化里开始就是这两句。用软件转换通道,不用DMA,就可以绕过去

楼主:
也在考虑着不用DMA了,只是每次对某个AC通道转换时,都要重新设置一下这个通道,还没试验。

网友C:
这个问题老早就有了。不止一个人遇到过,基本无法根除。是DMA的原因造成的,通道少于5时建议改成注入方式。多于4时,转换完四个,改通道,再转换四个

原来是这样。

网友D(2012-05-19):
DMA 模式是循环接受的 还是 普通模式?如果是循环接受是很容易错位。

网友E(2013-11-25):
我也碰到了,而且很有规律:连接仿真器运行时不错位,脱离仿真器就错位。
有人搞明白了吗?

网友F(2014-08-26):
=======================================
标记!

网友G(2015-10-07):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归纳了一些人的方法:
1,对ADC初始化时,先复位一下ADC1设备ADC_DeInit(ADC1);
2.在ADC初始化后 ...

这个有道理1

网友H(2017-03-06):
我是外部触发 启动转换的 现在也是会出现通道错位 暂时还没有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老早就有了。不止一个人遇到过,基本无法根除。是DMA的原因造成的,通道少于5时建议改成注入方式。 ...

转换完通道 怎样改通道再转换啊? 要怎么配置?

网友I:
你必须先初始化DMA,然后再初始化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