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称 如何解决 动物称 的不稳定数据输出

楼主(2012-03-23):
目前我在做电子称 台秤已经OK了 可以称量 0.00001KG  现在头大的是如何解决 动物称的问题 动物在称上 乱动! 大侠没 给点意见呀! 谢谢了

楼主:
20140719 好久都没管这个帖子...
我早已经解决 动物称的问题! 现在市面上的称 大部分是假的动物称 做法是锁死 数值!! 嘿嘿 .... 我做的3个人上去小跑 准确称出 重量,人在称台上在跑动中加砝码 准确增加砝码的值....
谢谢大家的帮助

2012 3 28更新

高手们 帮帮 我呀!! 不然 我这个 菜鸟 就要 混不下去了!! 才出学校 ... 没一点经验!! 我只能 想到这么多了!!老板 小公司 也没人带!!就我一个 呜呜......

在 程序中 我一加了 一介滤波 !和 滑动!
这是 静态称的程序!
可是 这个 函数 还是有个 问题 就是 后的真实值 要 稳定了 过 一点点点 时间 才 跳到 真实 的值! 如 (1.0000 KG) 放上 砝码 变化 很好 到 (1.9999KG)稳定 然后过 一点点 时间 就变问 (1.0000kg)大虾们帮我决解呀! 匠人当时 不知道遇到这个问题没(匠人 能帮帮忙就好了 嘿嘿)..... 还有 动物称!!大虾们 给点意见

//////////////////////////////////////////////////////////////////

    if(NEW_DATA<OLD_DATA)
    {
        result = OLD_DATA-NEW_DATA;
        result = result*Coefficient;
      //  result = result+128;       //20120310 去 小数注意考虑
        result = result/255;     //256 20120322
        result = OLD_DATA-result;
    }
    else if(NEW_DATA>OLD_DATA)
    {
        result = NEW_DATA-OLD_DATA;
        result = result*Coefficient;
     //   result = result+128;      //20120310 去 小数注意考虑
        result = result/255;   //256 20120322
        result = OLD_DATA+result;
    }
    else
    {
        result = OLD_DATA;
    }
OLD_DATA=result;
//  result=result>>3;
    return result;
}

网友A:
叫它不要乱动

网友B:
跟他讲党性

网友C:
高级的电子秤有个功能就是动物称量,可以减少动物的运动造成的影响。
方法就是滤波。
滤波有很多种,一种简单的办法就是滑动平均,或叫窗口平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一已经 在台秤 上用了 复合 滤波 主要是 一介 和 滑动!! 但动物称 处理 主要是 晃动 间隔 时间长...

网友D:
继续加大滤波.....
滑动滤波加大窗口,一阶滤波降低截止频率

网友E:
哇,,LZ你这精度好高啊。。0.00001KG,,,小数点后面4个零呐。。。
你就不能换成g为单位吗?

都是滤波实现的?根据称量值上升、下降斜率,能不能换算出来?

网友F:
买鱼时,鱼贩子都是先把鱼拍晕再称的:lol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用 滤波! 做0.00000 KG 主要是 滤波 传感器 好! AD 位数够! 用 传感器的60% 左右  开始 和 最后 的 一段 不用! 但 大多数传感器的线性还是不好。 我用 分段 标定 解决 斜率问题。 我好在思考其他的方法!那位 大虾 要是有 其他好的 方法 传授 思想呀!! 谢谢了 ! 还有 动物称 问题!

网友G:
滤波不好用的话就用LS的方法

网友:
打死再称!

网友:
你先称一下自己
然后把动物吃了
再称一下自己
两个数字一减
就可以得到动物的重量
你不能控制动物乱动
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七情六欲

网友H:
你先称一下自己
然后把动物吃了
再称一下自己
两个数字一减
就可以得到动物的重量
你不能控制动物乱动
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七情六欲
引用 网友I:

kao,咋比我还狠,你这招快赶上葵花宝典了。。。

网友J:
牛叉啊,这意见一个比一个厉害

网友K:
加点振动传感器去?

网友L:
你先称一下自己
然后把动物吃了
再称一下自己
两个数字一减
就可以得到动物的重量
你不能控制动物乱动
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七情六欲
引用 网友I:

语出惊人--

楼主:
希望大家 给点 实质性的 建议!!:loveliness: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菜市场**鸭是怎么称的。

网友M:
什么动物需要精确到这个数上?

网友N:
1,加,大滤波深度,让他变化小;
2,延长滤波时间,让他反应慢;
3,把称台下加弹簧,实现机械滤波。
以上建议不知道你会采纳不

网友O:
23# jiangzhe8525 什么是滤波深度?

网友N:
滤波有很多种办法的,
比如说现在的数据A,下次采样的数据B,A*80%+B*20%作为下个数据。
取平均法是50%。

网友P:
估计LZ做的蟋蟀秤,继续加大滤波,另外可以考虑其它方法,比如随秤带一个塑料筒把它装起来,或者罩住

网友Q:
可以取个阀值

网友R:
试下匠人手记10上的那种滤波算法,就是 一阶滞后滤波之深入研究,大概实现的方法就是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a的值越大则滤波的平滑度越高,a越小则滤波的反应速度越快
动物的晃动应该是和匠人手记里的波形图一样的是上下波动的。
这样的话,可以先设定一个高的a,获得好的平滑度。
假如实际波形比滤波后的波形大,则计数器+1
但计数器达到某个阈值的时候,a变大,以跟上实际波形的变化。
但如果在但计数器达到某个阈值之前,实际波形比滤波后的波形小了。
则计数器清零。
反之亦然。:)
这样的话在动物刚放上称的时候,由于a很小,所以显示的重量值缓慢上升,但实际重量值一直是在
显示的重量值之上的,所以计数器不断增大,到了阈值后,时间也许过去几秒钟了,a变大,显示重量值
迅速跟上实际重量值,直到实际重量值比显示重量值低了,然后a重新变小,显示重量值变化变的缓慢。
由于动物晃动的时候。实际重量值偏离了显示重量值,计数器不断增大,但假如在计数器达到阈值之前,
实际重量值又反弹了,计数器就会被清零,而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所以动物称的关键是计数器阈值的选定,和a的选定,
计数器阈值的选定要让反应时间大于动物晃动的间隔,可以设定菜单选择不同的晃动间隔,以适应
不同的动物
a的选定要兼顾反应速度和平滑度,可以选择多级的a,比如0.1 0.2 0.3 0.5 假如计数器溢出则a在相邻
的值里选择。
匠人手记是本不错的书,推荐购买,试阅的话可以到百度文库……

网友S:
楼上很牛叉

网友T:
动物也有相对安静的时候,在它不动的时候称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U:
最傻最有效的办法是延长计数周期,一百多块至几千块的数字频率计都这么干的,最长是10秒

网友R:
方法上面很多人都提供了,你不会一个个试验么,难道要我们都把代码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R:
嗯 试试!! 我 一边式  一边 思考!! 也在 看看大家  的思想!! 三个人臭皮匠定一个诸葛亮 嘛!! 思想 ... ... 嘿嘿 谢谢 你了

网友V:
难道是称刀鱼的称?

网友R:
我也是去年毕业的新手,大家一起提高~
看你的程序中的注释,应该是原来就用了一阶滞后滤波的。
感觉在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f(NEW_DATA<OLD_DATA)
    {
        result = OLD_DATA-NEW_DATA;
        result = result*Coefficient;
      //  result = result+128;       //20120310 去 小数注意考虑
        result = result/255;     //256 20120322
        result = OLD_DATA-result;
    }

Coefficient应该是0~255之间的值吧,匠人也说了这种做法容易带来误差的问题。
假设Coefficient = 16;OLD_DATA-NEW_DATA 的值等于SUB
经过
result = result*Coefficient;
result = result /255;这两步后,由于result是整型数,那么只有SUB大于等于1/(16/255) = 16的时候
result =  result /255;这一步得出来的结果才会是1及以上的值。而当SUB小于等于15的时候,result = 0;
也就是说误差在正负16个值,同理Coefficient = 64时,误差为4;Coefficient = 128时,误差为2;

我觉得你的问题是在于,当实际值比显示值大的时候 Coefficient 从零开始增加,显示值向实际值靠拢,由于
误差的存在,当差值SUB比误差值要小时,实际值和显示值之间的距离是无法缩小的,这样的话FIlter_Count就会
继续增加,然后通过
Coefficient的增大来缩小误差范围,直到到达Coefficient的上限B, FIlter_Count的多次溢出,
如果加上采样速率比较慢的话,自然会出现你说的很长时间后才达到2KG的值的情况。匠人手记上的波形图也是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至于改善的办法我只能想到三个,一个是加大Coefficient 每次变化的增量,或者降低计数器溢出的阈值
二是使用浮点数代替整型数运算。不过在单片机上不太现实
三就是用整型模拟浮点运算,我的方法是Coefficient 每次取值都是2的N次方,使用余数来保存除以255后不足1的
部分的值。余数的求法 mod =  result1 %255; 可以改成mod =  result1&0x0F;(Coefficient = 16,
result1 = result*Coefficient;),余数参与到下一次运算中。比如下次依然是NEW_DATA<OLD_DATA
那么新的余数加上上次的余数,如果大于16 的话就,让result - 1;
以上有什么不对的请指正

另外调试最好还是使用串口之类的总线连接到电脑上,在用CVI之类的上位机软件编写一个采集软件,用波形显示
出单片机采集到的实际重量波形和滤波后的波形,就能根据波形选择正确的参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根据 上楼 把 余数保存 了处理 解决 小数问题!!
例如 :
OLD =25    NEW=24
Coefficient=16

那么
    if(NEW_DATA<OLD_DATA)
    {
        result = OLD_DATA-NEW_DATA;  // sub=1
        result=result<<4;  (用的Coefficient 都是 2的次方!不知道能不能提高运算速度 嘿嘿 )  //  result = result*Coefficient;            //16

result = result>> 8;  ///  result = result/256;                     // 用256  16/256=0.0625.....
     mod=  保存余数;                         // 但result =0
        result = OLD_DATA-result;    //   导致 采集的值 还是 25
   }

result/256=0.0625 虽然 保存了625 但 result=0;  最后 还是 采集的是 老的值 而新的值 为 采集到!!

判断
if(mod!=0)
{
result=1;
mod=0;
}

最后的程序
    if(NEW_DATA<OLD_DATA)
    {
        result = OLD_DATA-NEW_DATA;
        result = result<<4;
        mod=  保存余数处理;
           result = result>>8;

if(mod!=0)
{
result=result+1;
mod=0;
}

        result = OLD_DATA-result;
    }
不知道 有没有问题呀
全是整型的!数据!!

网友W(2014-02-2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希望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X:
你首先要把称动物的数据变化记录下来,再研究算法.这么抱着脑袋瞎想有个屁用.毕竟每个算法都有自己的适应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