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设备怎样发送数据??

楼主(2012-03-23):
我已经实现了USB设备的枚举了  下一步 我打算就是用自己定义的数据去发送   这些数据发送时   主机是怎样识别接收的呀??  不然我就不知道按怎样的顺序去发送数据了 ??请高手帮帮忙忙呀

网友A:
如果正如你说的,完成了枚举的整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就是数据的传输、

这里你没有表达清楚你用的设备是什么芯片,该芯片是否提供了PC机的接口函数,比如.LIB

如果提供了,就自己用VC编写一个简单的对话框程序,完成发送、接收、显示

如果你用的是学习机、开发板类、应该会直接提供PC成品测试软件的

楼主:
用的是MSP430的   怎么才能判断PC机是否提供了接口函数???   我现在是想向PC发送数据   应该是对MCU进行操作吧??   接口函数  应该是PC机向MCU发送数据??  不过我也想搞明白了??麻烦你指点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