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18V转DC5V的稳压电源芯片

楼主(2012-03-23):
DC18V(电池)转DC5V/3~5A,如果用LDO芯片,效率会很低吗?芯片的发热量如何?

网友A:
LDO的效率不超过30%,18V到5V这么大的压差,电流还那么大,发热肯定严重了,建议用开关降压芯片

网友B:
tps5450 5A
TPS5430 3A

网友C:
LM2576,很多,不过有点贵,,,几块钱一颗

网友D:
18V降到5V输出,LDO有BM1084 5A的,耐压18V,用的很临界,其他LDO电流做不到这么大,可以考虑用DC-DC,BM2596是3A的,150KHZ,如果觉得电流小了的话,可以考虑用BM2586,是5A的,效率很高。可以给样品测试

网友E:
可以参考下4.5V到20V输入的,开关频率为1M,响应速度快的LM25085,其价格相对便宜。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25085.html#Overview

网友F:
18V降到5V输出,LDO有BM1084 5A的,耐压18V,用的很临界,其他LDO电流做不到这么大,可以考虑用DC-DC,BM2596是3A的,150KHZ,如果觉得电流小了的话,可以考虑用BM2586,是5A的,效率很高。可以给样品测试 ...
引用 网友D:

18V转5V/5A,你用LDO的话,是不是想把门板拆下来做散热器?

网友F:
18V转5V/5A或3A的片子,MPS、AOS等公司很多,3A的片子不会超过$0.15,$5A的片子不会超过$0.2

还可以用RT8110+双NMOS(如NXP的13N03或AOS的4832等)来做,片子+MOS成本在$0.15左右,出10A都没问题。

网友G:
不建议用LDO,推荐高效率的降压DC-DC :
BLI9184--3A同步降压DC-DC,可耐压最高30V。
高效率:
Up to 96% Efficiency @ 5V Input, 3.3V Output
Up to 94% efficiency @ 12V Input, 3.3V Output

网友F:
不建议用LDO,推荐高效率的降压DC-DC :
BLI9184--3A同步降压DC-DC,可耐压最高30V。
高效率:
Up to 96% Efficiency @ 5V Input, 3.3V Output
Up to 94% efficiency @ 12V Input, 3.3V Output ...
引用 网友G:

看了BLI9184的规格书,效率可不算高,12V-3.3V/3A时,效率也就84%左右。

网友H(2013-05-29):
不建议用LDO,这么高的电压电流转换,效率非常差,而且散热不好,推荐用降压DC-DC :
yb1484/3A,输入可以去到27v,效率也不错
需要详细规格书或者样品可以找我

网友I:
我也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