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L—discovery官方版的片内iic

楼主(2012-03-23):
求助:stm8L—discovery官方版的片内iic和adxl通信的时候得不到adxl的应答信号。而我用stm8l的其他学习板能够实现片内的iic和adxl的通信。stm8l默认PC0和PC1是sda和scl引脚。官方板就是在scl的引脚上加了一个上拉电压难道就会造成影响?这个电压应该是和信号线与的关系,应该不会影响的啊。不知为什么,问问大家

网友A:
STM8的 I2C 很变态。 你自己IO口模拟吧。

楼主:
谢谢。我用的模拟读iic,用来和adxl通信,读取加速度值没问题,但在读取加速度的同时应用adxl的中断信号就有问题。好像用模拟的iic时,读加速度值会干扰adxl出中断似地。但这些我用其他学习板上的片内iic来读adxl,出中断就没问题。诶

网友B(2012-05-09):
scl、sda脚加几十pf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