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用绝对值电路做 RMS-to-DC 的计算方式

楼主(2012-03-23):
大家好:

        如图所示,我想做量测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下面的 U1D 和 U1A 运放构成差动式放大回路,工作频率是 10KHZ,
        上面左边的 U2D、U2A、U2B 构成仪表放大器,放大 R7 上的电压,接着送到 U1B 和 U2C 组成的全波整流电路(绝对值电路),
        U2C 的输出为脉动直流,经过 R20 和 C1 低通滤波变成直流电压。

        其中仪表放大器的增益由VR1调整,而绝对值电路的增益是1,假设我已知仪放的放大倍率,
        如何从输出的直流电压推算 R7 上面的交流有效值(RMS)?因为 R7=1K,所以也可以计算电流的有效值,
        不知道这个计算方式该如何做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A:
你这种方式世界测量下来只不过是平均值

网友B:
如果是标准正弦波的话,平均值乘以1.1倍就是有效值了。

楼主:
据我所知:

Vdc=06363Vm
Vrms=0.707Vm

请问 Vrms=1.1Vdc 这个公式要怎麽导出来,谢谢。

网友B:
你都知道平均值和有效值分别与峰值的关系了,有效值与平均值关系自然清楚了,就是个数学换算的关系。

楼主:
有效值与平均值关系的公式要怎麽导呢?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B:
你直接用个AD536算了,直接出来的就是有效值。

网友C(2012-07-27):
trf1600也可以,,

网友D(2012-09-11):
大家好:

        如图所示,我想做量测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下面的 U1D 和 U1A 运放构成差动式放大回路,工作频率是 10KHZ,
        上面左边的 U2D、U2A、U2B 构成仪表放大器,放大 R7 上的电压,接着送到 U1B 和 U2C 组成的全 ...
引用 楼主:

楼主,你的DC OUT 的输出是多少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