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历史最难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2-03-23):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要用单片机检测28V电压信号,当P口检测到有电压,则单片机控制2个继电器通断,电压来自于另一块主板,而且继电器也是控制另一块扳子,求电路图,求大婶!

网友A:
求财最快。

胡扯个标题继续忽悠吧。

网友B:
肯定不能直接接`普通的51单片机I/O口只能耐压5V`不然就烧了`你可以将28V电压用电阻分压调制成5V就好了`

网友C:
忽悠了几个主题

网友D:
比较器+三极管都可以做,用不着单片机的,楼主是不是做出心理障碍了???

网友E:
另一个板子的28V,你需要测量吗,如果不需要测量,只要有电压就该是28V,用光耦。隔离好。

网友F:
懂软的人多,学硬件的人少

网友G:
电阻分压即可,我这边都测100V的电压

网友H:
楼主去看你之前发图的那个帖子,有答案了

网友I:
不想看连续了

网友J:
12楼好狠啊

网友K:
12楼确实 ...... 说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哈哈!

网友L:
你们说话太过分了,【苍老师】会不高兴的…………

网友M:
12楼好狠啊……:D

网友K:
咋的了,12楼说啥了?

网友N:
哦,汗,标题党。

网友O:
给图的是大婶!!
我是大叔,木办法,只能关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