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检测一个+28V的电压信号

楼主(2012-03-23):
用P口可以吗?怎么检测?

用串口可以吗?怎么检测?

谢谢

网友A:
弄个继电器,或者做个电平变换之类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前几天 64楼的帖子,你又重建 地基 盖楼啊
大多数人认为你描述的问题不清楚。楼主要反思!
电路没什么好保密的,说清楚你的意图,这样更好解决问题

网友C:
你究竟要检测电压的有无,还是电压大小?描述太不清楚了。。。

网友D:
楼主要挖几个坑?串口是用来通讯的,不是用来做电平检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过MAX232A  232输入电压范围为+3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客户就是说只要检测是28V,你说是有无还是大小?

网友E:
电阻分压再送MCU AD输入,电压高低有无都可以检测
如果只是检测有无的话,直接分压送IO

网友F:
除了相片有味道,真没啥值得讨论的。

网友G:
分压,二极管限幅输入 cpu

网友H:
8楼正解

网友D:
回复 网友D:
通过MAX232A  232输入电压范围为+30V
引用 楼主:

这个世界上不是电压一样的东西都可以归在一类的~!楼主需要静下心来学习技术了。

网友I:
为LZ锲而不舍的“不求上进”鼓励一下。
一个小学二年纪的人,老问别人1+1=?,一样的感受。

网友J:
老鸟路过一下。

网友K:
楼主应该反思自己。

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楼主发了好几个帖子,众人也给出了很多答案,但楼主似乎还是不明白,楼主应该好好地反省了。严谨认真准确是技术人员的基本素质,尽管很多人提醒过楼主,楼主仍然不知所云。28V的电压信号,精度是多少?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v 还是 +-10V? 不同的精度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做法。

不要再开新贴了,也别像 6楼那样等人问到了才扭扭捏捏,不情不愿地透露点信息。 把你的问题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地出来,宁长勿短。

网友L:
不清楚 ,....到底是 大小 还是 有无?!

网友M:
问题有些含糊不清
是具体电压还是电压的有无?

网友F:
大婶还没搞完28V呢。

网友N:
分压,在用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