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取代变压器

楼主(2012-03-23):
做了一个三相电,相电压检测电路,以前是用变压器降压,然后整流、滤波再进行AD转换,但是这样做,电磁兼容性较差,测量的电压误差也较大,误差在十伏左右,现在想用AC/DC取代变压器。用哪款AC/DC转换器比较好呢?

网友A:
你的未结帖有点儿多啊。
如果只是要采集电压的话,使用电流互感器+电阻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B:
精度问题,其实和你的供电有关
你要精度高,可以采样IIC的三相变送模块。

楼主:
我是这样计算的,将AD转换后的电压值除以1.1(全波整流输入与输出的关系,Vo=1.1Vi),得到变压器的输出值,然后再根据变压器的电压比等于线圈的匝数比求得220V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