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接收天线和433M的发射天线能放在一起吗?

楼主(2012-03-23):
或者这二个天线需要间隔一定的距离吗?30mm够吗?

用315M接收,433M发射,都加6cm左右的天线,这二个天线能不能并排放在一起?还是需要间隔距离?

网友A:
这个主要看你接收机和发射机之间的隔离度了

网友B:
如果不是全双工的可以用高频模拟开关切换天线,全双工的用双工器解决,使用两根天线也可以,适当拉点间距然后接低通滤波器。

网友C:
同时应用吗?
现在有一些案子就是硬件相同,通过软件来改频点的

楼主:
是同时使用,看来这个以现有个人的知识解决不了

网友A:
什么嘛无非就是隔离做好点不让发送的信号窜入接受的就行了吗!

网友D:
只要天线频带宽度够, 我感觉共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接收端加窄带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同时使用肯定会有干扰,看你接受程度了.还有要看板子体积多大,二个间天线距离有多少,工作隔离要做得好点.

网友G:
你是采取何种天线,PCB天线、陶瓷天线还是鞭状天线?
不同的天线,其对隔离的要求也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隔离肯定是越远越好。并且不单单是在天线要做好隔离,在接收电路也要做好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