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耗

楼主(2012-03-23):
(无正文)

网友A:
硬件系统的功耗是系统中个全部器件以及电路等的功耗之和

器件的功耗和其参数工艺等有关

楼主:
LZ的意思是,要参考各器件手册,算出各器件的功耗,然后叠加?

网友B:
分析状态图,找到各个器件工作状态组合图,然后根据状态图中的器件组合,把他们的最大极限功率相加

楼主:
状态图是怎么回事........本是人菜鸟:lol

网友C:
状态图你就不要弄了,
最简单的方法,输入端串电流表 计算功率。这个值估计有些误差,
准确些呢,用个高速电源测。
当然,前提是你的板子要全速跑起来。负载都带起来。
顺便测测待机功耗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