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22中MCC18编译器的疑问

楼主(2012-03-23):
这两天将PIC18F4620的程序移植到PIC18F25K22上,我用的MPLAB 8.83,MCC18是3.03版本的,发现无18F25K22.H,将MCC18升级到3.34版本后,有了18F25K22.H并在BIN/LKR中找到了LKR文件,链接编译发现有些寄存器名字和DATASHEET中的不一样,最后统一改成.H中的名字。不知道这样有问题不?还是我应该换更高版本的MCC18

楼主:
在BIN/LKR我只能找到18f25k22_g.lkr文件。更新后的LKR文件都有_g.是不是最新版本的LKR文件都是这个格式,而且都存贮在BIN目录里

网友A:
因为编译器和数据手册可能不是一个企业提供的,所以编译器中的命名和手册中名称有点差异也很正常,你使用了何种编译器,则写代码时,自然以该编译器中命名为准。

网友B:
我年前也想移,一直没空

网友:
不用,按照头文件里面的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