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 的等长走线

楼主(2012-03-23):
    总是听到有朋友问PCB设计中等长走线的问题。现在就简单的讨论一下PCB layout中等长走线的目的和适用的场合。
    首先我们要了解总线的一些概念。在电子系统中,按信号线的数量和时钟的关系,一般可以把总线分为两类。
    一类是并行总线,并行总线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有多位数据,且多位数据在同一个时钟沿有效,或者说所有数据在同一个时钟沿被采样。在早期的计算机系统里,ISA是最典型的并行总线,还有就是计算机的并口。后来的计算机构架里,主要存在PCIP4/P6Intel CPU前端总线),SDRAM(代表各类内存)等并行总线。
    另一类是串行总线,同一个方向的数据只用一根数据线传输,可能存在时钟信号,早期最典型的就是串口了。现在比较流行的USBSATAPCIE这些也都属于串行总线。
    在PCB设计中,等长走线主要是针对一些高速的并行总线来讲的。如上所述,由于这类并行总线往往有多根数据信号基于同一个时钟采样,每个时钟周期可能要采样两次(DDR SDRAM)甚至4次(P4),而随着芯片运行频率的提高,信号传输延迟对时序的影响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了保证在数据采样点(时钟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能正确采集所有信号的值,就必须对信号传输的延迟进行控制。等长走线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所有相关信号在PCB上的传输延迟的差异。
    至于USB/SATA/PCIE等串行信号,并没有上述并行总线的时钟概念,其时钟是隐含在串行数据中的。数据发送方将时钟包含在数据中发出,数据接收方通过接收到的数据恢复出时钟信号。这类串行总线没有上述并行总线等长布线的概念。但因为这些串行信号都采用差分信号,为了保证差分信号的信号质量,对差分信号对的布线一般会要求等长且按总线规范的要求进行阻抗匹配的控制。

网友A:
最近做了DDR的布线,使用了参考设计。
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钟线,地址线,数据线和控制线之间的长度关系和误差范围,看到不同的资料里说法有些差异。
希望坛子里高手指点下。另外,有没有比较规范点的资料介绍呢?

楼主: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芯片,好的芯片厂家一般会给出一个layout的指南来。比如说TI的网站上会给出它的各种芯片的关于DDRII/DDRIII的PCB Layout的指南,可以做参考。

另外像PC机上用的DDRII/DDRIII的内存条,是有详细的PCBlayout的规范的,从DDR内存官方网站上可以下载到。
2# con12345

网友B(2013-01-17):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芯片,好的芯片厂家一般会给出一个layout的指南来。比如说TI的网站上会给出它的各种芯片的 ...

明天刚好要画个USB LAYOUT ,刚好用到差分线

网友C:
又学了一点

网友D:
如何设置在各种PCBlayout中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