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問題 附程式

楼主:
if(Io>0.3)

{
    if(Vo>=4 && Io>0.85)
   {
      Vx=Vx-0.1;
      Icom=127*(Vx-2.5)/2.5;
      DAC8_1_WriteBlind(Icom);
    }
   else if (Vo<4 && Io<0.84)
   {
    Vx=Vx+0.1;
    Icom=127*(Vx-2.5)/2.5;
    DAC8_1_WriteBlind(Icom);
   }
   if(Vo>4 && Io<0.85)
   {
   Vx=Vx-0.1;
   Icom=127*(Vx-2.5)/2.5;
   DAC8_1_WriteBlind(Icom);
   }
   else if (Vo<4 && Io>0.84)
   {
   Vx=Vx-0.1;
   Icom=127*(Vx-2.5)/2.5;
   DAC8_1_WriteBlind(Icom);
   }

}
   else if (Io<0.3)

   {
   Vx=3;
   Icom=127*(Vx-2.5)/2.5;
   DAC8_1_WriteBlind(Icom);
    }
}
主要是當 我Io>0.3 跑到 Vo<4 && Io<0.84 我的DAC要++ 但是他波形出來就是往上爬 爬到5V又降到0 又開始爬上去 上升曲線像三角形斜率這樣上去 一直搞不定...

网友A(2012-03-23):
楼主去网站建个case吧,

网友B:
楼上说的是

楼主:
不好意思 不懂 建CASE???

网友C:
从你的代码看,Icom是一个浮点运算结果,建议你用仿真工具查看一下每次运算的结果是多少,如果实际运算结果有问题,产生的电压当然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