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交流信号采样后进行FFT运算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2-03-23):
刚接触FFT,弱弱的问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假设,交流电压信号F=50HZ,一个周期内采32点(间隔625us一个点),那么利用定时器定时,每隔625us进行一次AD转换。如果交流电压信号的频率变了,如果在45HZ-65HZ之间变化,那么一周期内采32个点,点与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就不再是625us了,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如果还625us采一次数据,那是不是计算完的结果就不对了,偏离了实际值。

网友A:
用625us采样,就是1600HZ采样频率,32点,就是将频率1600HZ分成32点,间隔为50Z,一般只有采样频率的一半为有效频点,即0HZ,50HZ,100HZ。。。。750HZ

网友B:
要同步采样,做过0点监测。随时要测周期,调整采样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囧...完全看不懂你啥意思,能说得通俗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您说的意思就是随时监测交流信号的频率(也可以说是周期),然后下一次的采样时间间隔值根据上次的频率,重新赋予定时器计时值.那想问一下,这是唯一的方法吗?还有其他的方法吗?这种方法您试过吗?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