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关于交流信号采样后进行FFT运算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2-03-23):
刚接触FFT,弱弱的问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假设,交流电压信号F=50HZ,一个周期内采32点(间隔625us一个点),那么利用定时器定时,每隔625us进行一次AD转换。如果交流电压信号的频率变了,如果在45HZ-65HZ之间变化,那么一周期内采32个点,点与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就不再是625us了,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如果还625us采一次数据,那是不是计算完的结果就不对了,偏离了实际值

网友A:
采样值最少是频率的2倍才能完整的还原信号的

网友B:
肯定会有偏差,其实可以简单点在过零点开始采样,采到下一个过零点(最终有几个点就算几个点)计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