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 的PC13

楼主(2012-03-23):
如图,手册上说PC13脚做输出时,限制输出频率2M,并且不能做电流源。我上一个正在用的最小系统的截图,因为之前没有看到手册的这个注释,所以就用PC13接了一个LED,输出设置推挽、50MHz,目前为止还没出现什么问题,灯也是按照设计闪的,是不是会有问题呢?

楼主:
知道了,不用这个引脚了,换一个

网友A:
只是说驱动能力不足, 尽量避免吧,
不过现在超高亮的 LED 的确给力, 我的测试:不到 0.5mA 的电流感觉也蛮亮了

网友B(2013-07-25):
日哦,我也不小心用了这个IO,上电时有时候跑到这里就挂了,有时候就没有,有啥解决方法没?

网友C:
不要使用这个管脚就行了   楼主   其它也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知道了,不用这个引脚了,换一个

这么快就解决了。。。

网友E:
作为灌电流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F:
以后做输入用

网友G(2017-05-06):
引用 网友E:
作为灌电流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也认为,因为看文档只是说3.3v是通过模拟开关,地并不是,也就是灌电流应该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