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配置字写不进去

楼主(2012-03-23):
#include<pic16f1823.h>
__CONFIG(XT & WDTDIS);
调试没通过  怎么回事 求教高手???

网友A:
你怎么知道 没有烧写去??

楼主:
关键是编译都没通过 ???

楼主:
Warning [162]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70\include\pic16f1823.h; 2.82 #warning: Header file pic16f1823.h included directly. Use #include <htc.h> instead.
Error   [194] C:\PIC\20P3.c; 10.13 ")" expected
Warning [349] C:\PIC\20P3.c; 10.22 non-prototyped function declaration for "__CONFIG"
Error   [313] C:\PIC\20P3.c; 10.22 function body expected
这个事错误提示!!!

网友B:
没有找到#include<pic16f1823.h>

自己到编译器安装目录下去看看应该是哪个头文件?

网友C:
警告的可以先不理会,先找错的地方。应该是你别的地方出错了。好好找找

网友D:
你可以通过菜单来设置配置位啊

网友E:
#include <PIC.H>
#include <HTC.H>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N & CP_OFF & CPD_OFF & BOREN_ON & CLKOUTEN_OFF & IESO_OFF & FCMEN_OFF ); //配置字1

__CONFIG(WRT_OFF & PLLEN_OFF & STVREN_ON & BORV_LO & LVP_OFF );//配置字2

网友E:
仔细查看一下 pic16f1823.h中的有关配置字定义是否和你写的一样。

网友F:
要看相关编译器的头文件,我开始搞这个配置字的时候,也是弄了好长时间。头文件里面有相应的格式的。

楼主:
8楼正解

网友F:
#include<p18f452.h>
#pragma config OSC=HS,OSCS=OFF
#pragma config BORV=45,PWRT=ON,BOR=ON
#pragma config WDT=OFF
#pragma config DEBUG=OFF,LVP=OFF,STVR=OFF
可以用这种方法写配置字

网友G(2016-02-04):
CP_ON & CPD_ON设置以后,是不是不能烧写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