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春兰空调遥控器)

楼主(2012-03-23):
求助,版主(春兰空调遥控器)我已经解码成功:数据为88-27-01-1B-22-09-00-00-0C每个码对应,主机的功能是什么,也没有找到通讯协议,请求版主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逐个键地按,看看都是哪些bit发生了改变,猜猜就猜出来了

网友B:
去搞只USB逻辑分析仪吧,一看就明白了,不贵的

http://www.cediy.com/webHtml/Product/fittings/32020090720171400.html

网友C:
空调遥控的编码和普通的红外遥控不同,普通遥控是按键编码,按什么键发什么码,加上必要的客户码什么的.空调遥控发的是状态码,一次按键要发送遥控器当前的所有状态,再加上一些特殊变码.

网友D(2013-04-23):
固定码值和功能定义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