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laze 差分clk

楼主(2012-03-23):
请问,microblaze 只能生成差分clk输入码?怎么设置成单端clk?

网友A:
如果是自己的板子,自己可以建一个工程模板,完全可以自己定义啊

网友B:
microblaze 与 差分clk 毫无关系,
差分clk 只是开发板上的提供的时钟是差分信号的,如果有个有源晶振,直接拉到时钟引脚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在edk的ports里编辑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