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laze 只能生成差分clk输入?

楼主(2012-03-23):
请问,microblaze 只能生成差分clk输入码?怎么设置成单端clk?

网友A:
对这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只能帮顶了。

网友B:
可以使用单端输入时钟,一般用bsb生成最小系统就可以了吧,具体没试过

网友C:
microblaze 只能生成差分clk输入码?怎么设置成单端clk
坛子里有试过的没
来分享一下

网友D:
MB没用过。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