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真的是忽悠吗????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3-23):
我在表述最后一次,检测另一个扳子提供的电压是否为28V,如果是就让两个继电器断开,要求用AT89S52控制,难道这还不清楚? 顺便把我原理图送上,客户就是这样要求的,求真相 我是否画错了

网友A:
楼主你的EA/VPP不用接高电平能工作起来?AT89C52的驱动能力较弱,建议再加一级三极管驱动输出

还有我根本没看到你的检测电路、别告诉我说你的TXD是用来检测28V的?

网友A:
可以用AD转换嘛!~

网友B:
使用232来隔离的,这个就不是单片机能不能承受28V的问题了,而是MAX232能不能承受28V的问题了

网友A:
仔细体会了一下,楼上正解、做个串口中断、只要有接受到RXD就断开继电器、仅此而己、

网友C:
必须是28v,其它的电压继电器不动作是吧,做AD转换最精确,但要先电阻分压一下,最高电压要告诉吧,否则来个1000V,把AD也给烧了。

网友D:
俺帮LZ忽悠,上LZ的A片~~~ ;P

网友E:
有必要MCU吗?电阻分压下,搞个UN2803搭搭不就搞定了吗?省了5V的电源。大概10元不到5元多就够了哦

网友F:
最基本的数/模电路知识就能解决的事情,自己先好好翻翻这两本大学教材再来讨论也不迟。

网友G:
写了RXD_28V,就标识那个信号的电压一定是28V吗?

我有时还写RE_500V,我的信号就一定是500V!

网友H:
28V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I:
有2个问题:
1. 28v与5v间要处理好,可以电阻分压,稳压管降压。。。
2. 其实检测28v整,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范围如27.5v到28.5v。否则会振荡。

网友C:
楼主的S8050很给力,是PNP的。咱只用过NPN的。

网友J:
楼主的S8050很给力,是PNP的。咱只用过NPN的。----是8550,用pnp对。复位时,继电器是断开的。

网友K:
可以定制PNP的S8050
还是没看明白,这个要求好象用一个继电器+三极管+2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这个rs232怎么测出来这个电压时28V了???

网友L:
是客户指定要求用MAX232测28V电压吗?
测试28V方法有很多种,用MAX232是比较麻烦的一种。

网友M:
楼主实际上没说清楚检测28V的精度是多少?27.99v算不算28v?
232测电压?难道是定制的232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