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芯片以太网MIIM接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23):
我用的是LPC2478这款芯片,支持以太网接口,在使用中发现通过MIIM接口设置外部PHY芯片不起作用。后发现MIIM接口中MDC时钟信号对应MDIO数据是下降沿有效,跟外部PHY芯片接口的通信时序(上升沿有效)恰恰相反。

我就想请问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LPC2478本身输出就是下降沿有效,不可更改;还是有哪个寄存器可以配置MDC信号的极性?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方便联系我 吗?  我这边可能帮得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