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运放现象

楼主(2012-03-23):
附件电路是对光信号采集用做光传感器的,J2为光电管,电路据说用了好几年了,以前运放用的是LMV324 1脚输出电压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逐渐增大到3V。当换成TLV2254的时候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输出电压上升到1.8V时输出电压开始下降到1.6V,再增强光照输出电压仍旧无动于衷。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对于电路还有几点不解,谢谢解疑!
1、LMV324的输入输出阻抗是多少呢,看了看资料没找到。
2、324资料里面说供电电压为2.7-6V,这样正负3.3V电压供电是不是有点欠妥,也没看到可以双电源供电。
3、光电管这样采集信号是不是不太好,光电管自身两端电压又被光电管本身控制。

总感觉不合适,希望高手解释下子谢谢!

楼主:
人哩呵呵都去看北京VS广州了?

网友A:
TLV2254的输出电流不太够。

楼主:
昨天晚上想了好长时间,大概也觉得是这样麻烦大虾给分析下是否正确。
光电管在光的照射下产生一个电流,而TLV2254在反馈1.5K+3K到地的时候提供不了光电管产生的电流大小,导致光电管产生的电流不能被全部吸收而导致的,当线性输出为3V时,输出电流为3V/1.5K+3K=0.67mA,附件是关于当LMV324供电为2.7V。TLV2254供电为5V时各自的VOH输出参数。
1、通过LM324资料来看,输出负载为2K可以输出为2.55V,是不是可以说当324输出为1.225MA是仍可以输出到2.55V(资料供电电压为2.7V),所以当光电管通过电流为0.67MA时,324可以提供光电管所需电流。运放输出可以达到3V(实际电路供电为正负3.3V),电路正常
2、通过2254的资料来看,当IOH为0.15mA时,VOH已经有降低的情况输出为4.8V(资料为5V供电)。当光电管需要通过0.67MA电流时,电路要求运放输出达到3V(实际电路供电电压为正负3.3V),而2254输出为0.67mA时输出电压VOH已经降的很厉害,根本达不到3V要求如图3,所以导致电路不正常。也就是楼上HWM大叔(谢谢大叔)说的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