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verilog问题.想不明白

楼主(2012-03-23):
module MUT4B(R,A,B);
parameter S=4;
input[S:1] A,B;
output[2*S:1] R;
reg[2*S:1] R,AT;
reg[S:1] BT,CT;
always @(A,B)
begin
R=0;AT={{S{1'B0}},A};
BT=B;CT=S;
for(CT=S;CT>0;CT=CT-1)
begin
if(BT[1]) R=R+AT;
AT=AT<<1;BT=BT>>1;
end
end
endmodule

这个程序里面有一句话不知道怎么理解,就是AT={{S(1'B0)},A};这是关于4位乘法器的程序,希望有懂的朋友给我讲解下,最好能举个例子,这样理解的更好一些.谢谢大家啦.

网友A:
1,你没有仔细看代码,照抄都抄错了,
2,请查阅关于‘拼接操作符’和‘重复操作符’的有关内容。

网友B:
你写的代码肯定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我很负责地说,我没有抄错,这道题是书上的原题,我仔细检查了下,就是书上的原题.关于四位乘法器的设计,书上提到了两种方法,这种方法我想不明白,才来这里问问知道的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问题,这是我们书上的原题...

网友B:
sorry,是我看错了。
AT={{S{1'B0}},A};
把S替换成4,就成了 AT={{4{1'B0}},A};
这样就比较清楚了,4{1‘b0}就是把4个1bit的0拼起来,就等于4’b0000
然后再把4‘b0000和A拼起来,即AT={4'b0000,A};

5# zjsyjbb

网友A:
我不是说你照抄代码,而是你下面描述的时候写错了,把大括号写成了小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