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864在stm32上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2-03-23):
液晶12864在stm32上显示 ,采用并行方式,在3块不同的stm32开发板上都可以显示成功,但在自己手工焊接的stm32最小系统板上不能显示。【3块stm32的芯片分别为stm32f103RBT6,,STM32F103VET6,,STM32F103ZET6(144脚),,自制的最小系统板芯片为stm32f103CBT6】
    经检查:引脚没有问题(所用引脚用流水灯检查有没有工作),但12864就是没有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是不是可以认定是硬件问题?晶振问题?【因为用转接板,晶振不是很近,有一点距离】

网友A:
晶振不是很近,有一点距离. 这个不会是问题.
最后还是检查一下软件的引脚配置, 不同的芯片了啦. 引脚不对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过,所用引脚也没有问题。。软件设置也很认真对了好几次,没有问题。

网友B:
有时候自己觉得没问题不代表真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