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3-23):
有哪位大虾给讲一下RC移相电路的作用啊???

网友A:
RC通常是用于滤波,移相只是其一个副作用。当然,也有特意在网络中加入电容使其产生一定的相移作为补偿的。

网友B:
楼主说的很宽,
一级RC经常用的一阶滤波,相移电路,二级有二阶滤波器,三级有移相振荡器,
多级有切比雪夫,贝赛尔,巴特沃兹,椭圆滤波器。。。
还有串并联RC组成的韦恩振荡器,及RC组成的双T形带阻网络等。
另外还可以作为相位补偿电路,
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