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的经验总结

楼主(2012-03-23):
最近在做一个需要采样电池电压的项目,当初为了降低成本,直接将锂电池(电压在4.5V以下)正极连接到了ADS1158的输入端。结果悲剧了。。。ADS1158哗哗的烧。。。。30块板子烧掉了22块。
最后在电池和AD之间串了个50R的电阻,问题终于解决了。
看来AD输入端的高阻抗也不能直接连接电池这种有大功率输出的设备啊,
只是水平有限,现在还是无法彻底总结AD烧掉的完全解释,求大侠出来相助啊!

网友A:
小兄弟,继续学习,,:D

网友B:
应该不是4.5V的锂电池将5V供电的ADC烧坏了。你是5V供电吧?

网友C:
我也觉得不是

网友D:
AD在未上电源时其输入未必是高阻。不考虑是否上电而在输入端直接加入一个电压是其问题的根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句中的啊,5V的供电,锂电池处于充电状态,偶尔充电电压会瞬间到达5.6V,但是不至于瞬间将ADC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个人感觉也不太想,5。6V电源给锂电池充电,可能都还很正常,偶尔突然关掉5.6V电源就看ADC供电电流瞬间到达500mA,烧掉了。。。。偶尔上电了,把电池和电路板连接上,ADC供电电流瞬间到达500mA,烧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初我也是怀疑是上电顺序引发了这系列问题。而后非常注意上电顺序,总是电路板供电,然后连接电池,电池断开,断电电路板。即便如此,依然稀里哗啦的烧片子。。。。然后增加了电阻之后,无论如何上电,操作一片都不会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哥,你帮我解释解释状况啊,别老是看热闹啊!!

网友E:
"最后在电池和AD之间串了个50R的电阻" 可以消除‘振铃’现象。
如果还有可烧的,则测量ad输入端的波形看看。

网友F:
30块板子烧掉了22块??---不解!

网友A:
连接后的输入估计看不到,在连接前看一下,或者就用万用表在接通邪门的锂电前直接量一下看看。
鬼知道你咋整的呐,是不是地的问题?
4.5V的核电站都不会烧你的芯片。。。真烧的话,你串电阻也是治标不治本,,,长期运行还是玩完的。。

网友G:
楼主教训再一次告诫我们动手画电路之前,仔细看芯片数据手册。

ADS1158 Datasheet:
...... the absolute analog input voltage is limited to 100mV beyond the analog supply rails . Input signals exceeding the analog supply rails(for example±10V) must be divided prior to the multiplexer inputs.

网友H:
AD里面的架构是什么样的,各种ad内部电路不能完全等效成高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用AD采样的时候50R电阻可以很好的消除振铃现象,但是烧掉的片子怎么看波形啊?0R的时候也没有振铃现象啊,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就突然给烧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更换电阻之后已经连续工作2天了,没有在发生过类似现象

网友I:
50R电阻起到了限流作用

网友C:
并不是电流大,估计是电压毛刺烧掉ADC,这个毛刺可能是充电时充电器的问题.
50R和AD输入内部的二极管起到钳位和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