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同样主频的CM4和ARM9,哪个更“快”?

楼主(2012-03-23):
假设同样主频,CM4和ARM9哪个性能更强呢?

三选一:

A:ARM9明显大于CM4
B:二者相当
C:CM4明显大于ARM9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哪位大侠给测试一下

楼主:
arm9是 1.1 DMIPS/MHz
cm3是  1.25DMIPS/MHz

CM3都比arm9效率更高吗?

ARM9没有flash,如果从ram中执行,再加上那么大的一级、二级缓存,是不是比CM3或者CM4执行起来更有效率呢?

网友B:
看什么应用,跑操作系统,都差不太多。

跑信号处理,当然M4最强,但是太贵了,而且也不是真正的DSP芯片,只是增加DSP指令而已。

arm9也有两个档次,ARM9和ARM9E
ARM9的LDR和STR指令好像是三个周期,M3好像是两个, 如果没记错的话,M3的优势就在这里,但是这个可以忽略,ARM9代码优化后,肯定不比M3差。

ARM9比M3最大的优势,我觉得是16位乘法指令,做信号处理,优势大很多,当然还有些别的信号处理指令

网友C:
这个不好说吧,我记得还与指令是几级流水线有关吧,ARM9是五级流水线吧,CM3是三级流水线吧,我也记不太准了,不能简单的看单条指令的速度,要看综合指标。

网友D:
不太好比较

网友E:
应该是各有所长

网友F:
官网有比较,ARM7<CM3<ARM9<CM4<ARM11
http://www.arm.com/zh/products/processors/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