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always的@如何理解?

楼主(2012-03-23):
1.图中注释说是高电平,然而posedge不是上升沿吗?
2.图中的@前没有always,这和always @有何区别?我对此的理解是图中只执行一次,而always @可执行多次,是这样吗?

网友A:
“@”实际上是event控制符,表示符合条件的话,执行后面的语句,仅执行一次。在你的例子里,就是在scl的上升沿,执行 shift[7]=sda。
“always”是一个structured procedure,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过程控制模块。表示包含在其中的语句是不断重复执行的。
常见的用法就是将 always和@组合起来。

再看你得两个问题,第一个,它的描述有问题,正确的描述应该是在scl的上升沿,锁存sda到shift[7]。
第二个就是在执行这个task的时候,遇到scl的上升沿,就执行一次。

网友B(2012-10-07):
学习了,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