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鼓风机调速模块有啸叫声!

楼主(2012-03-23):
最近手里有个项目,是12V系统的汽车空调控制器,调速模块是采用PWM调速的,驱动信号电路是通过鼓风机电压反馈和PWM信号比较输出达到闭环控制的效果,。当我用20M晶振把频率调在2.2KHZ的时候,电机有轻微啸叫!频率越高啸叫越大,当我把晶振换成4M的时候频率在400HZ的样子,电机在第一档有哒哒的声音。在驱动信号的输出端接100UF的电容有缓解!但不能完全消除,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知道人耳朵可以分辨的频率在多少HZ范围内吗?

俺悄悄的告诉你,你可要听仔细了,那就是20KHZ。

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吗?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之前我按PIC16F72的DATASHEET描述:20M晶振 CCP1定时器2 1分频 PR2为0X3F 输出PWM为78.12KHZ试过也是不行的。风量分配为1档30%,二档60%,三档80%,四档97%.CCP1X和CCP1Y没有使用,是直接赋值给CCP1L.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之前我按PIC16F72的DATASHEET描述:20M晶振 CCP1定时器2 1分频 PR2为0X3F 输出PWM为78.12KHZ试过也是不行的。风量分配为1档30%,二档60%,三档80%,四档97%.CCP1X和CCP1Y没有使用,是直接赋值给CCP1L. ...
引用 楼主:

频率太高和太低都是不对的,太低了则容易进入人耳朵可听到的范围内,太高了容易导致马达过激震动的噪音,一般定在25K~30K比较适宜。

如果还搞不定,则需查查其它部分有无问题。

网友(2017-06-12):
指点一下我呢!我也在搞这种项目了。我没搞很明白那个风机的调速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