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不能加载驱动“EZUSB”

楼主(2012-03-24):
我把软件包CySuiteUSB_3_4_2_B163.exe也安装了,是不是等于安装了EZUSB的驱动?固件(VID_0547&PID_1002)下载到68013后,却不能加载EZUSB驱动,不知道怎样处理?

网友A:
这是因为INF文件中没有对应硬件的PID和PID,所以不能加载驱动程序。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修改INF文件中的硬件信息,使之和固件VID_0547&PID_1002相同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