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刚学avr不久,问个关于adc差分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2-03-24):
小弟刚学avr  看到adc使用这里,有个疑问,我看到adc的差分输入的正端和负端在有些情况下居然用同一个引脚输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照这样那电压差不就是0了,这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A:
差分输入是测量两条线之间的电压差,一般压差在mV级别。此时用一条线测量是错误的。
单端输入是一条线为0V,一条线为正电压信号,电压V级别,这种传感器内部是经过放大的。

楼主:
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真是郁闷,楼上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吧,数据手册上我看到这样的一部分:
      MUX4~0     01001        差分正输入:ADC0    差分负输入:ADC0     (还有三处)
就是这里的差分输入都是ADC0搞不懂!

网友B:
只要是差分输入, 必然是两条线输入. 估计是楼主理解错误

楼主:
还是无法理解,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当差分正和差分负的输入都是ADC0我就理解不了啦,如果差分输入正端和输入负端分别是不同的引脚我就可以理解啦(比如差分正ADC0,差分负ADC1)!!

楼主:
帮下忙,高手!!

网友B:
都说说, 你在哪里,哪个资料上看到的呢? 是不是资料或者翻译之类的错误, 找找更权威的资料看看呢

楼主:
这个是我在数据手册看到的,应该不是错误,我在其他资料上也发现是这么写的,可能是我理解能力有限,
这样我理解不了!!

网友B:
你在哪个资料上看到的呢?

网友C(2012-10-13):
存在同样的疑问,mark

网友D(2014-05-03):
我的理解是:如果差分信号 的+-都接在了同一个AD口上,按照就是把两个差分信号一样的波形放大多少倍,以便于AD的采样,也就是说是放大的功能!

网友E:
LZ看到的图好像是错误的...

网友F(2015-09-04):
我只用过AVR的单端输入。
我也有相同疑问,为什么不是两个引脚?

网友G(2017-03-17):
搞懂了吗?

网友H(2018-05-07):
For offset calibration, only。仅用于偏移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