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T7028C的SPI读写问题

楼主(2012-03-24):
最近在使用ATT7028C对公司产品进行改进,PCB焊接完成后,VCC,VDD,Vref全部正常。
MCU使用STC12C4052,分别利用硬件和软件SPI对ATT7028C进行操作,但SPI非常不可靠,几乎每10次通讯就有一次错误(波特率已经放得很低)。

在听取了原厂技术支持的意见后,加上15R和15pF的低通滤波,情况也没明显好转。后来调整了几次电阻和电容值,情况依然

为了排除硬件干扰的原因,将ATT7028C的DOUT引脚外的引线齐根割断,使用示波器同时测试DIN和DOUT,在每次DIN波形都正常的情况下,DOUT脚波形也是时好时错。

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换一种单片机试试,有没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