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der Mask和Past Mask的疑问

楼主(2012-03-24):
  • 阻焊层(Solder Mask-焊接面):
    有顶部阻焊层(Top solder Mask)和底部阻焊层(Bootom Solder mask)两层,是Protel PCB对应于电路板文件中的焊盘和过孔数据自动生成的板层,主要用于铺设阻焊漆.本板层采用负片输出,所以板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电路板上不铺阻焊漆的区域,也就是可以进行焊接的部分.
  • 锡膏层(Past Mask-面焊面):
    有顶部锡膏层(Top Past Mask)和底部锡膏层(Bottom Past mask)两层,它是过焊炉时用来对应SMD元件焊点的,也是负片形式输出.板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电路板上不铺锡膏的区域,也就是不可以进行焊接的部分。

    以上是Altium官网上给的介绍。我看了下阻焊层确实是负片输出的。可是那个锡膏层怎么也是负片输出的呢?“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电路板上不铺锡膏的区域 ”,不铺锡膏将来如何贴片呢?

网友A:
他那个说错了,后面自己都说的很清楚“路板上不铺锡膏的区域,也就是不可以进行焊接的部分”PASTE是正片

LZ很不错,细心,有时看资料要注意

网友A:
我想了一下,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他说的可能是从钢网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开钢网相对于PASTE是负片

而焊锡是从钢网孔漏锡的,这要看你怎么理解了

网友B:
这个东西默认就很好啊,软件默认就是对的啊。
实在不放心可以给制板厂家说明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也想了想,没准儿人家真是对钢网来说的,有焊盘的那些地方代表了钢网那里有洞。谢谢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别称“您”,我没那么老:L ,说不定比你小很多: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那就说 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