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接上负载电源变低,纹波变大,见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24):
一般不要上传压缩包,没有多少人愿意下载并解压来看
压缩包也就算了,还不是PDF,是源文件!!!源文件也就算了,居然还不说是什么软件画的:L

网友B:
可能跟你的反馈取样有关系,改一个电路试试吧

网友C:
就是这个图,我代他上的。

网友C:
-6.9V降低的主要原因有:
1、这组电压输出没有电压反馈取样,在加入大负载的情况下,电压自然会降低。
2、你的负载可能过重,线圈线径过小,导致带负载能力不强而引起的线圈内阻降压。

楼主:
5楼的兄弟,如果我负电源不要了,只要一组正5V,想把输出的+5V改大点,然后接个7805稳压再输出,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
1.如果要使原来的5V变大个2V,是不是只要把D12的3.9V稳压管变成6.2V的就行了,还是要改动其它的地方
2.加了7805理论上纹波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C:
如果你不需要输出负电压,可以这么改的(如果要求100v电压时工作稳定的话,那么输出绕组的匝数需要做一定的调整)。但是,7805要能够稳定的工作,且纹波电压很小的话,要求输入和输出电压差>3V.最好在输入端增加一个L进行滤波。
注意哦,7805的负载能力是很差的,即输出电流最好不要超过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