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结构体设置

楼主(2012-03-24):
DMA_PeripheralDataSize 与DMA_MemoryDataSize这两个的大小不一样可以吗?比如说一个我设置的是字节,另外一个是半字。
如果可以的话,DMA 的 buffersize 应该是按照字节来计算大小,还是按半字来计算大小呢?

网友A:
可以不一样,但有限制,具体限制要看手册。

Buffersize是以你指定的源datasize为单位。

楼主:
我试了下  如果源为usart1  内存设置为半字 源为字节,Buffersize按源的单位来算,可以发,但是高8位是没有的 只有低8位,后面一半就是乱的了;

网友B:
手册上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