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精密电阻分类及特性

楼主(2012-03-24):
什么是精密电阻?
其实,对于不是搞计量的不需要分的那么清楚,可以大体上认为高精密、高准确、低误差等是一个意思。但是,对于“精度”一词,可以分解成分解成三个要素:

  • 温度系数。温度变化是电阻的大敌,温度系数一般用ppm/℃表示,即温度变化1度对应电阻变化百万分之几。100ppm/℃就是0.01%/℃。
  • 老化。也就是长期稳定性,一般用ppm/年来表示,也有用%/年来表示的。出厂再怎么准确的电阻,如果老化大,那么很快就变了,也就失去高准确的意义了。
  • 初始调整误差,这个其实不太重要,知道偏差是多少,只要不变就没关系,测量时可以修正。因此,在本文里没做进一不讨论。
    对于精度不太高的电阻,我们可以不分,笼统的说某电阻精度是多少。比如0.1%精度的电阻,就是一个综合误差,实际上是说,在常温下(比如10℃-35℃)、1年之内,包括所有的误差,应该仍然能保证电阻在0.1%之内。
    但是,对于要求高的地方,电阻的具体特性将被测试,这样才好选用。本文就将把常见的高精度电阻器按照温度系数和老化两个指标做一描述。
    常见的精密电阻有三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块电阻。

  • 金属膜电阻是最常见的,但好一些的为精密金属膜电阻,特点是温度系数不大,阻值比较稳定。但由于膜比较薄因此相对脆弱一些,螺旋切割和压接部分容易出问题。
  • 线绕电阻也是很常用的,甚至一度是高准确设备的主打电阻。采用的电阻丝材料现在有三种:
    --康铜,比较古老,耐热但温度系数不太好,与铜的热电动势较高。
    --锰铜,有精密锰铜,尽管热但温度不太高但温度系数很小,与铜的热电动势小,是广泛采用的线绕电阻材料。
    --Evanohm,被翻译成埃佛诺姆,是一种镍铬铝铜合金,也可以简称镍铬电阻合金,温度系数最小,材料比较硬,焊接性能不太好。
  • 块电阻,又叫金属箔电阻,国外厂家以Vishay为代表,是在陶瓷基片粘上合金电阻层然后无感光刻,不仅采用了镍铬电阻合金材料,而且陶瓷衬底做进一步温度补偿,使得温度系数非常小,很多能做到<1ppm/℃。国产的型号为RJ711,性能差一些。
    以下为精密电阻分类特性图,基础数据是基于自己多年的收集、积累、测试整理而成。横轴为温度系数,纵轴为老化率,因此,任何一个电阻都可以在这图有一个位置,越靠近左下角表明电阻越好。

楼主:
下面分别对这些典型电阻做一介绍。
  • 普通金属膜电阻,体积一般比较小,电阻膜比较薄,温度系数和老化一般,除了高阻(>1M)和低阻抗(<5)以外,1%可以保证。
  • 绿袍电阻。这是对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金属膜电阻的称呼,因为外观呈深绿色而得名,见于MF12和MF14万用表中。但根据自己的实测,性能一般,老化、偏差和温度系数都与红袍电阻相差很大。
  • 红袍电阻,代号RJJ,高稳定低温度系数精密金属膜,体积大,性能很好,经过自己的测试,多年的电阻,老化很少有超过0.5%的,温度系数都在30ppm/℃左右。请注意,红袍电阻还有一种是普通精度的,代号RJ,性能一般。
  • 一般线绕电阻,采用锰铜或康铜电阻丝,非密封(只上漆),由于线径一般比较粗因此老化指标不错,但温度系数不算太好,一般是15ppm/℃到35ppm/℃之间。
  • 精密线绕,电阻丝一般采用精密锰铜,密封后稳定性得到提高,实际测试了大量的0.01%电阻,绝大多数数年后仍然能保持在0.02%之内。温度系数也因为选材和工艺达到较高水平,大约是5ppm/℃到20ppm/℃之间。新品价格大约5元/只。
    (另外,国产还有一种高密封线绕,稳定性更好一些)

  • 低TC(温度系数)线绕电阻,常见于老式国外(比如Fluke)各种精密仪器中,采用镍铬电阻合金,温度系数非常低,一般在1ppm/℃到5ppm/℃之间,有的电阻每一只都标明了实测温度系数。老化也不大,基本在20ppm/年之内,二手价格大约10元/只。这样的电阻进行标定后,可以作为一般标准电阻来用。

楼主:
  • 全密封线绕,电阻丝材料同上,但采用金属壳密封(引线是后焊接的)完全杜绝了潮湿和氧化因此稳定性很高,达到8ppm/年左右,温度系数也大多在1ppm/℃之内,广泛用于老一代高等级计量仪器和标准电阻中,我有一篇专门的**做过详细介绍。二手价格大约50元/只。
  • 塑封块电阻。由于采用镍铬电阻合金和补偿技术,温度系数可以做的非常低,甚至<1ppm/℃。但该电阻由于密封不太好因此老化特性不是很好,只能保证25ppm/年,典型值12.5ppm/年。新品价格约50元/只,二手约20元/只。这样的电阻也常常被音响发烧友采用,因为除了上述特性外,还具备超低噪音和无感等优良特性。

  • 金封块电阻,这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电阻,内部结构同上但采用金属陶瓷密封(外形类似晶振),彻底杜绝外界老化因素,同时零温度系数技术使得温度系数达到很难测量出来的程度。老化典型值2ppm/年,有的达到0.5ppm/年以下。新品价格大约400元/只,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严禁进口用于军事目的,连8位半的万用表3458A也仅仅用了一只(做内部标准电阻)。

应该看到,即便是同一类的电阻,不同厂家、不同时代的产品,差别也很大,这里只是尽量找一个典型的范围而已。

楼主:
附:指针万用表最好用什么电阻呢?
选择电阻要看万用表的等级,一般采用等级的1/4或1/5,比如2.5级的选0.5%,1级的选0.2%或0.25%。
线绕的是最好的,稳定而且温度系数小,但阻值高的很难做,因此大部分是低阻值的用线绕。唯一见有5M电阻仍然用线绕的是MF35。
电压测量档等需要3M到5M的高阻值电阻,一般只能选金属膜的。而高阻高精度的金属膜也比较难,需要高阻膜(这样稳定性可能要变差)、大体积。传统的红袍RJJ精密金属膜是很合适的。业余条件下如果很追求性能,可选用6环1M金属膜0.1%的电阻多个进行串联。

网友A:
哦        ,图文并茂哦  ,
感谢楼主分线
辛苦

网友B(2013-09-10):
电子技术博大精深   比较好玩  不错的资料     顶一个

网友B:
区区电阻就有这么多学问   真的很不错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消化  比较不错

网友C:
电阻  竟然有这么多的分类啊   不知道啊   长眼了   顶一个

网友D:
这个要好好看看了   感觉比较不错的东西   谢谢了  楼主    这一块总体感觉还是自己接触的太少了   要好好看看了

网友B:
资料不错  楼主  谢谢了   精密电阻  今天又好好看了看  比较不错   有意思

网友B:
电子技术这一块   感觉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自己需要不断努力

网友E(2013-12-27):
老化。也就是长期稳定性,一般用ppm/年来表示,也有用%/年来表示的。出厂再怎么准确的电阻,如果老化大,那么很快就变了,也就失去高准确的意义

网友E:
常见的精密电阻有三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块电阻。

网友E:
普通金属膜电阻,体积一般比较小,电阻膜比较薄,温度系数和老化一般,除了高阻(>1M)和低阻抗(<5)以外,1%可以保证。

网友E:
看了这半天的,还没看完的啊,,,看来看似这简单的电阻的学问还是蛮高的啊

网友E:
金封块电阻,这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电阻,内部结构同上但采用金属陶瓷密封(外形类似晶振),彻底杜绝外界老化因素,同时零温度系数技术使得温度系数达到很难测量出来的程度。老化典型值2ppm/年,有的达到0.5ppm/年以下。

网友E:
红袍电阻,代号RJJ,高稳定低温度系数精密金属膜,体积大,性能很好,经过自己的测试,多年的电阻,老化很少有超过0.5%的,温度系数都在30ppm/℃左右。请注意,红袍电阻还有一种是普通精度的,代号RJ,性能一般。

网友E:
这个类型的电阻我因该见过,只是以前不知道而已啊:L

网友F:
对于   电阻   这玩意   一直以为很简单   不过  看了这篇**     感觉还是比较难的    抽时间   需要仔细看看   谢谢楼主

网友G:
专业提供被动组件,主要產品:钽电容、精密电阻、陶瓷电容、贴片电感等。
钽电容(Tantalum capacitors)
AVX钽电容(TAJ、TPS系列),KEMET钽电容(T491、T495系列),插件钽电容,三洋(SANYO)高分子电容等。
电容(Capacitor)
村田(muRata)、TDK、三星(SAMSUNG)、国巨(YAGEO)、VIKING(光颉)、立隆(LELON)等品牌电容器。
电阻(Resistor)
VIKING(光颉)电阻:其中有金属膜电阻,碳膜电阻,金属膜氧化膜电阻,合金电阻。
贴片精密电阻,插件精密电阻,精密晶圆电阻,合金超低阻电阻,功率电阻(TO-220封装),精密排阻,毫欧电阻,抗蚀化电阻(防湿防潮电阻),压膜电阻,抗硫化电阻,耐高压电阻,超大阻值电阻,抗突波电阻,抗浪涌电阻等。
精密电阻,高密度陶瓷基板上运用真空蒸镀和真空溅镀技术来生成电阻膜层,利用光蚀刻技术来精确修正要求阻值。阻值误差小,温度系数小,体积小,超高精度,超低温度变化率(低温漂/飘/低TCR),多种尺寸可选,阻值范围宽等特点
电阻值范围0.5mohm-1Gohm,精度:±0.01%,±0.05%,±0.1%,±0.25%,±0.5%,±1%,±2%,±3%,±5%,±10%,,温度系数 (TCR): ±5ppm/℃、±10ppm/℃、±15ppm/℃、±25ppm/℃,±50ppm/℃,±100ppm/℃等,贴片电阻尺寸: 0201、0402、0603、0805、1206、2010,2512,晶圆电阻尺寸0102,0204,0207,功率:1/32W、1/16W、1/10W、1/8W、1/6W、1/5W、1/4W、1/3W、1/2W、3/4W、1W、2W、3W、5W、7W、20W、30W、35W、50W、100W。
电感(Inductor)
VIKING(光颉)电感:高频电感,功率电感,插件电感等
高频陶瓷电感:薄膜高频电感(光蚀刻线圈)、绕线高频电感(高品质因子(Q)、耐高电流)、叠层高频电感(封闭磁路,无电磁干扰)
功率电感:完整的尺寸及品质精良的磁性材质,以符合客户不同的需求,全系列使用较粗及耐高温之漆包线卷绕,以提高耐电流,适合用在电源线路上,可提供有遮蔽及无遮蔽型、耐高电流及低阻抗等等规格品,全系列完全符合环保及高温无铅组装制程。
电容(Capacitor)
VIKING(光颉)电容:常规电容,中高压电容,高Q值电容,低ESR电容,高频电容,低感电容等。
VIKING/光颉一级代理商,VIKING全系列电阻,电容,电感产品服务。
提供了客户定制化的服务;可以依照您的需求来订制。如:非标准阻值电阻,超高精度电阻,正温度系数电阻,负温度系数电阻,提高(或加大)功率电阻、高精度电容等多种品牌电容、电阻、电感被动元器件的订制。
提供各种品牌元器件订制服务,AVX钽电容,KEMET钽电容,村田(muRata)电容、三洋(SANYO)高分子电容、TDK电容、村田(muRata)电感、TDK电感、三星(SAMSUNG)电容、威世(VISHAY)电阻, 国巨(YAGEO)电容、国巨(YAGEO)电阻、VIKING(光颉)电阻、VIKING(光颉)电容、VIKING(光颉)电感、立隆(LELON)电解电容等品牌电容器。
欢迎与我们联络,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更多详情请登录网站查阅:www.vk-dz.com    www.mhtan.com

网友H:
不错。真没用过如此多的精密电阻

网友H:
5%就感觉精度很高了

网友H:
好贵啊,一直电阻就几十上百的

网友I:
精密电阻还有这么多种类的啊,看来我孤陋寡闻了啊

网友G(2019-06-18):
我家精密电阻,可提供样品测试,需要的找我啊